金长城1770ED显示器行幅大不可调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23):
金长城1770ED显示器行幅大不可调什么问题????测量了C326 200NJ/400V正常 C2026中间脚电压为5V左右正常吗???
显示器

网友:
C2026的C极正常应有17V左右。。。。。。。。。。。。。

网友:
低了。一般是23V左右。
三星的低分9V左右,高分23V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一二极管软击穿 行电路中最大的那个二极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