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67黑屏 (已解决)

楼主(2008-07-23):
一台明基FP767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善一下变黄灯。打开壳后看到一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屏幕没显示。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怎么查?

网友:
开机灯闪一下变黄灯,这现象有可能是MCU没有检测到主机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板和高压板,看有没有虚焊,重点检查高压板,没问题的话,最后补焊驱动板.

网友:
那我该查哪里?从表面看驱动板的MCU也无异常。会不会是3.3V供电有问题?

网友(2008-08-31):
坛里的兄弟们,这台显示器已经被我修好!
开始时听一位朋友说是板子有问题,我就检查了驱动板,没发现异常.又查高压板,我更换了一个1000UF的滤波电容后,显示器开机就只亮绿灯不闪了.但还是每次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

网友:
我接着查"通病",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对比测量,两路元件不上电时都一样,单独插一个灯管时各自都是亮一下就灭.我活动了一下连线也没发现异常.上电屏幕一闪就灭了,但就是这一闪可量到两路电压不同.有一路C5707没有震荡,线圈输入电压有将近15V,灯管的低压是0V.哈哈!这说明显示器是启动了平衡保护.我对调了FU9024 没变化,更换C5707 也没起作用.我的头都晕了!我把灯管拆下来,想看看它到底亮成什么样子,偶然一个动作把灯管对调来插,发现故障现象也对调了.那一定是灯管的事了!下决心拆!发现有一个灯管接头有打火现象,把背光板有机玻璃烧出一块疤.连线已经烧糊、断开。故障终于找到了!
     发一张片片给大家看,以后坛里的朋友遇到查“通病”的时候也查一下灯管。

网友:
非常感谢,我一般还以为是高压部分出问题的,想不到灯管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是啊,我被它骗到,走了弯路。哈哈!还好已经OK了。

网友:
我一般接外置灯管先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拆灯管的照片,我没拆过灯管想看看.

网友:
拆灯管不难,拆到电路板以后再接着拆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