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无CPU输出电压

楼主(2008-07-23):
我用假负载,电压正常。
上真U,就没有电压。
CPU是好的。

我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希望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
1:确认上的CPU主板是否支持
2:上CPU,没有电压的时候.测量一下VID信号是多少

网友:
1、CPU脚座虚焊或损坏
2、电源管理IC损坏

网友A:
用负载时,VID信号为0,0,1,0,0
用CPU时,为1,1,1,1,1

网友:
技嘉GA-8IRE 845D芯片
支持 赛扬D 2。4G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负载时,VID信号为0,0,1,0,0
用CPU时,为1,1,1,1,1

检查U座,看扩孔或虚焊没有

另外你要确认所上的CPU板子是否支持,比较老的845GL是不支持C D的

网友:
学习中,等待知道结果!!呵呵

网友:
可以换个质量好点的电源试试看,有可能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U座,看扩孔或虚焊没有

另外你要确认所上的CPU板子是否支持,比较老的845GL是不支持C D的

谢了。两块主板都是这样。
原来是主板不支持这个CPU。
汗。。。。。

新手总是犯低级错误。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