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的稀奇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8-07-23):
我有一个NESO LD790A 的液晶显示器,问题是花屏。。。我把驱动版和高压都换了,驱动也写进去了,故障依旧。。。又把原来的高压板和驱动板还原装上,稀奇尽然好了。。。。好景不长,用了还没 有两天,又开始花屏了,请教高手!!!
[/b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呵呵!没有找到病根.

网友:
谢谢 版主的光顾哈,我现在又把屏烤着的,看看还会不会花屏!

网友:
屏线 屏接口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