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865的怪问题。。。

楼主(2008-07-23):
intel 原装865perl 原来用的是p43.0的CPU 插上电源后 通下电马上断  按开机无反应  换上我的CY2.4的CPU 按开机键过下电就断  如果不拨电源 再按还是过下电就停 (跟短路保护的情况不一样... 郁闷...)  把12V小四口电源拨了 点开机 能上电   但测12V小插头对地500多 也不短路  我把cpu主供电mos管全换了 还是没解决问题  怀疑是IO的问题  但又找不到一样的.... 超级郁闷  第一次修intel原装的板子...  (这两块CPU都没问题 我好主板上能亮)

网友:
是不是开关线有短路啊

网友:
就没用开关 板子拿下来修的

网友:
板子拿下来修,可能机箱开头有问题哦!

网友(2008-11-21):
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