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片七彩红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08-07-23):
其中20多片七彩红是915PE的 具体型号没来的及记下来只给了两天的时间 修好就拿走了 网吧暑假生意好 修的及! 问题现象是这样的 CPU电压复位全无 PCI无复位  表面看根本没什么电容鼓或是烧毁现象.. 一开始还以为是CPU无供电引起全板无复位 后来换了电源管理问题依旧 确定电源部分没问题了 又接着下一步 查南北桥供电  发现南无供电 有的会偏低  还有的板能点亮 一两秒就断电 还有的根本就不开机 看到南桥旁边有个RT9202 找到了个好的换上去上假负载测试OK CPU电压和复位都正常了..又把这个好的9202换的断电和不开机上面也都OK了 这应该就是这批板的通病 了 数量太多没找到那么多RT9202 只有找代用的 发现显卡上的显存供电的RT9214和APW7120都可以带用 呵呵 一起20多片就这样搞定了

还有20多片 754单桥 基本都是桥空焊引起 做BGA加焊桥 也都搞定了..

网友:
生意好很啊。
南桥主供电一般在哪里查啊?

我有两块板,上假负载,CPU有电压。
一上真U。就没电压了。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NV的主板单芯片的桥那么容易虚焊??

网友:
RT9202我订了不少

RT9202我订了不少,不过有了你的代换经验就更方便了。谢了

网友:
网吧的板子还是挺好搞的,不是换换爆浆电容就是MOS管之类的问题
最讨厌单桥的板子,连时钟也搞进去了,楼主你好运气啊,补BGA就OK了,我试过20多片要换桥

网友:
只要是无复位的,我一般都是先查全部供电,没有复位,电源ic不工作,cpu供电肯定没有的

网友:
RT9202可以用什么代用?我用9600代用现在可以显不过上管发烫严重。。我估计用不过几分钟就会挂了

网友:
昨天我也修的一片也是全板无负位.修到后来一直怀疑那RT9202.可是手上没有.就让客户拿回去了.看了楼主的才知道可以代换.学习了!

网友(2008-08-28):
楼主加焊桥OK的一定是NF4吧。。要是NF3可能加焊就不行了

网友:
RT9202 的在754主板也经常坏!就是位于NB和CPU座那的,有两个MOS管,正常是有其中的一个S极输出给另外一 个的D极1.21V,不正常的都显0.92V不好判断!

网友:
好经验    收下了     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好家伙,学习了,顶一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RT9202可以用6520和APW7050换,不过,RT9202算是比较多见的了.

网友:
RT9202  是电源IC  吗

网友:
有的810老主板是用RT9202这个电源IC 的。。

网友:
老实说,七彩虹的板质量真的太差了,曾经试过一块经常认不到硬盘,摸摸它能认,下一次开机又不认,烦死了

网友(2010-01-24):
9202应该是控制南桥供电的芯片

网友:
楼主好买卖  我这里没有你那么幸运啊  单桥的一座旧坏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RT9202 的在754主板也经常坏!就是位于NB和CPU座那的,有两个MOS管,正常是有其中的一个S极输出给另外一 个的D极1.21V,不正常的都显0.92V不好判断!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记得好多型号昂达板上都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