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又要请高手了。

楼主(2008-07-23):
一块顶星的845板子,故障是开不了机,可是用笔头一点南桥旁的晶振就可以开机,这时CPU有供电,没有复位,刚开始我以为换了晶振就OK了。可是我换了N次晶振及晶振电容。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有问题。。高手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帮你修正下说。
开不了机|?不能触发这样说才对吧。。。
点了晶振能触发 是吧??? 能触发 后是哪个部位没有复位,你都没说清楚叫大家怎么帮你呀|??

网友:
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南桥虚焊了。一按南桥就可以正常触发,CPU也有复位了,这板子报废。。。

网友:
报废?     没这么严重把!DIY加焊把

网友:
清洗一下南桥,不行再加焊南桥就OK了,你也太有钱了吧,搞好也可以卖150元啊。

网友:
哎.那我们这样的低手就不回答了吧...........

网友:
这是南桥的事吗!~!~我之前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样的故障~~!后来换了晶体管清洗南桥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