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M700

楼主(2008-07-23):
红绿,闪烁,开不机

网友: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灯,不停的闪烁.开不了机

网友:
把电池拔了还会反复闪烁吗?
待机电流有多大?
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特别是电池充电电感

网友:
电池拔了一样 对地电阻基本正常,这个机器他就没有电池,充电电路就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