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7-23):
精英845复位灯常亮··诊断卡不走码·请大师们指点指点从那下手··北桥超烫。。

网友:
首先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鉴于北桥超烫
估计北桥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和电感有没有电压··电容有6个全鼓包·天那救命啊··打地值全为0 郁闷啊 全换吗 请高手指点指点小弟弟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再量一下

如果还短路,要么是负载(北桥)短路,要么是场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鼓包的电容应该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