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过的ATX 能不能插电源线 怎么判断

楼主(2008-07-23):
前一个月有一客户说电脑被雷击过,问在家还接着电源,可就开不了机(意思不触发),我怕电源击坏主板,拨掉ATX20针插头,于是就插上电源,就听辟吧炸了几声,当时那个声音 “怕人‘,自从那次再也不敢修电源了。偶尔只能敢修供电不足的电源。
  现在想问的是:雷击的电源,怎样判断能否通电了?(我量火 零线之间有几百K欧,并且逐渐变大,不知对不对)

网友:
修电源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串一个灯泡在220回路里  即使电源有问题也不会炸  自己试一下吧  一般串一个60-100W的灯泡  根据个人喜好了 还有就是负载大小

网友:
就是不想串灯泡,太费事了,还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