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4維修過程及問題?

楼主(2008-07-23):
前天客戶拿來此螢幕,拆開發現驅動板燒焦一小角,更換驅動板上電發現燈管亮一下即不亮了,感覺像是高壓板的問題,於是先將高壓板拆下並試著先補焊各接點,再上電測試................,ok,螢幕正常了。
於是開機測試約6個小時,關機再開機時竟出像一條藍線,.........已經沒思路可解決,求助各位這是那出問題了呢?

网友:
是什么线,坚直的蓝线吗?这种可能是屏上电路板和屏的连接线接触不好,不过这个不好修,你可以挤压连接线相应位置,确定是否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是由上到下的垂直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