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P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7-23):
杂牌865PE主板CPU电压,复位,时钟,PG都正常,内存电压,时钟, AGP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诊断卡显示- -任何数字都没有, CPU换了几个,内存换了都不跑码, 求高手指教

问题找出了,是CPU到北桥一根AD线不通,用锡炉加焊北桥AD线是通了,你看急死人不,没有复位电压了,再次加焊还是没有复位,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没有CPU复位,我加焊北桥时是灌入松香水,锡炉温度220度同时用热风枪在上面加热,用针头轻轻动北桥,可以动了就把主板拿下来,北桥并没有移位,虚焊的点是接触好了,为什么就没有复位了,是不是松香水加多了使焊点沾起来了还是复位的点空焊了,我打了复位的点的对地阻值有100多欧,急求高手看看还能不能补救。

网友:
848是VIA的桥吗?有没刷过BIOS?看看BIOS的CS脚有无片选?

网友: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你用的cpu不支持,也有可能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1、按压U座与桥看看是否跑数
2、刷写BIOS

网友:
买个带点的CPU假负载,测一下CPU座是否有空焊和短路

网友:
问题找出了,是CPU到北桥一根AD线不通,用锡炉加焊北桥AD线是通了,你看急死人不,没有复位电压了,再次加焊还是没有复位,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没有CPU复位,我加焊北桥时是灌入松香水,锡炉温度220度同时用热风枪在上面加热,用针头轻轻动北桥,可以动了就把主板拿下来,北桥并没有移位,虚焊的点是接触好了,为什么就没有复位了,是不是松香水加多了使焊点沾起来了还是复位的点空焊了,我打了复位的点的对地阻值有100多欧,急求高手看看还能不能补救。

网友:
再查供电-时钟-复位顺序来查,供电-时钟都正常吗?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是全板没有复位.还是单独的CPU没有复位 啊。...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
学习学习     以后自己也修

网友:
刷写BIOS,有可能是cpu座子

网友(2008-08-23):
今天修了几块无复位的板,全是南桥空焊!!!!

网友:
估计是LZ加焊的时候把北桥弄短路了,用锡炉加焊效果不是很好,很容易锡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