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硬盘马达好坏.知道的快进.急!急!急!

楼主(2008-07-23):
如何测硬盘马达好坏.知道的快进.急!急!急!
一个WD的盘.换板. 板上的BIOS也换过来了.可马达还是不转.
驱动芯片好热.单板一量.那四极出一的电压跟本没电压.都是0.10左右的.(卖家说那板是测试过的.可以用的正常板)
测了一个好盘出来的四极都是3.85V左右.
知道的快进来回一下....
芯片

网友:
电机好坏的判断..
测量电机任意两脚之间的阻值..
三脚的那种硬盘,只有一种阻值,也就是任意两个脚只会出理一个阻值为正常//
四脚的那种有两种阻值,任意两脚会出现不同的两种阻值,为正常,,....

网友:
我也l来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