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烧保险

楼主(2008-07-23):
有一台三星788DF显示器烧保险  把50V接的大二极管断开就不烧了(接在保险上的灯泡不亮了) 怎么往下修啊?

网友:
断开行电路看看,还就是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我把行管拆下来了  ,保险的灯泡还是大亮。

网友:
通电噶哒一声就烧保险了

网友:
应该都是高压电路部分有短路。

网友:
烧保险的话断开行主供电110V,查主要各组输出电容有两端有没有短路现象,有的话查电源各电源整流有没有击穿,断开电源主要负载后不该烧保险,还烧的话修开关管工作电路。。。。。

网友:
有可能开关变压器坏了呀!

网友:
你看看50V的那个二极管穿没穿,这一路有没有短路,二次升压管坏没坏,按常理说不应该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三星788DF的保护电路做得很好,即使+B短路也不会造成烧保险丝。烧保险丝一般都是电源初级造成的。

网友:
是否是开关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开关管坏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吧.先查查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问题肯定在电源初级部分
你去掉50V的输出二级管 电源就没有了取样反馈 当然就停振了 你的灯泡也就不亮了。
上传788DF维修手册给你参考一下

晕,附件大了 就把图纸发给你吧。

12_Schematic Diagra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