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白屏

楼主(2008-07-23):
一台华硕A6TC的本本,收的时候是白屏,背灯是亮的,不过应当也有信号入液晶屏,因为亮度不一样和单点有情灯管,用本上的VGA口外接显示器,本本能正常工作,测屏线的电压也有3。3V,拆下屏线单测也没有发现短路,断路的故障,拆下屏,用2023L通用板试屏也是好的,谁有碰到过啊,请大家指点

3.3V的是压是有的,我测过了,刚开始说反了,是在本上的时候就测了,有这个电压,外试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先查白屏的时候屏上有无3.3V,没有的话检查主板上供3.3V的芯片,有的话就要检查显卡了  查各部分信号电是否出来

网友:
打LVDS阻抗先。。。。。

网友:
有的屏线接口也会引起白屏

网友:
主要查3.3V控制电路吧!

网友:
屏本身坏了吧

网友:
查显卡,然后在加悍屏线接口

网友:
新进展,原屏是B154EW01,现在换了个CLAA150的15宽屏后本子正常使用了,不过原屏我用做显示器在用也没有问题,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