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维修工具。。。

楼主(2008-07-23):
修好的主板要接上显示器测试,有没有显示,经常接显示器很麻烦。。
请问有没有小巧的工具能测试,VGA接口是否有正常输出信号的工具。?像主板测试卡,假负载之类的。接上去就能测试
维修工具

网友:
目前好像还没有··········

网友:
说2个比较土的方法
1: 插上 报警小喇叭 一声响 说明主板正常启动 基本测试完毕。
2:把键盘插上 喇叭响起后 按 NUM LOCK 数字键盘开启等亮 大致说明主板已经启动

网友:
但若是集成VGA, 按照楼上的方法,那么集成VGA接口是否OK,仍然不能判断。

网友:
居然连插个显示器检测下都想偷懒省略过
严重SB你
不过3楼的方法我蛮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