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笔记本开机原理

楼主(2008-07-23):
IBM/T40开机电路主要由以下IC组成 3.3V
5V 电源芯片MAX1632,位置在硬盘接口的后面,它的旁边有两个大电感那便是3.3V和5V的储能电感。电源开机管理芯片TB62501,
它的位置在内置PC卡槽的里面有64个脚。PMH-4 这个芯片有一小部分电路参与开机具体的位置是在外置PC卡槽的下面,它的周围总共有3片IC(不包括其在内)共有100个脚
另外一个参与开机的芯片就是H8芯片它跟PMH-4芯片在一块,共有144个脚。再加上南桥,就组成了一个功能强大且复杂的开机电路。
首先16V经过由2个MOS管组成的隔离电路后经过10欧电阻分别向MAX1632的22脚和
TB62501的34脚供电,TB62501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输出一个3.3V的高电平给MAX1632的28脚(即 3.3V开关控制脚)。同时PMH-4在得到由MAX1632产生的3.3V供电后,再产生一个3.3v的高电平给MAX1632的7脚(即5v开关控制脚),此时MAX便产生3.3v和5v两组电源供给H8芯片,H8此时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给南桥,同时PMH-4也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给南桥。南桥检测到这两个信号后便处于待机状态。
当按下开机键后,H8收到一个低电平信号后发送一个低电平给南桥,南桥即发送一个信号给PMH-4,PMH-4便输出各种控制信号从而产生1.8v ,2.5v,1.25v 等等各种主板需要的电压
此时整机开始进入硬开机状态。

网友:
能不能再具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