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992显示器老烧二次供电管

楼主(2008-07-23):
一台DELL-P992机,不工作,查:二次供电管(Q901:J585)烧坏了,按原型号买来换上,再查与二次供电管相关的元件均没有发现有损坏的!装好机子,开机,只听到:“吱”的一声有高压起来的声音,但还没有二秒钟就听到继电器:“达”的一声,然后就是电源部份发出过载启动不起来的声音!断电测二次供电管又损坏了!又换上原型号的管子,再查相关元件,并扩大查找范围,还是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又装回去,上电,这次又重复了前面所说的过程,二次供电管又烧了!现在怀疑是IC901(BA9758FS)坏了,但是因为手上没有它的有关资料,也买不到这个集成电路。不知那位朋友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是因为IC901损坏的原故?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断开后面的负载还会不会烧呢?

网友:
用80V直供,取掉降管,检查电流,FBT可能挂了.

网友:
我有P992,也有P992 的备件板,都没有你所说的IC,标识也不相同,你的是三星管吗

网友:
我已查过它周围的元件都没有损坏,不知道是否是FBT真的坏了,我把局部图传上来请朋友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换个好的管,试试,和反馈电路

网友:
你 把C913那个 电容换下  还 有C914
   你 换下啦
   我 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今天把FBT的第一脚脱开后通电,可是Q901还是烧了!伤心呵,买回来五只光荣完了!C913与C914我都有拆下来用电容表测过的是好的!请问各位朋友:象这样的话,可以认定是驳动的问题了吗?但不知道IC901那里有卖的?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行吗?谢谢了!

网友:
我把200V供电断开后,从80V输出引一线到Q901,然后开机,可是还是烧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难道真的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7楼的朋友说的那几个电容我都有换过了,还是不行呵,那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呵?谢谢了!

网友:
按3楼朋友的说法,是把80V电源直接引到高压包处供电?然后测它的工作电流对吗?那电流在多大范围是正常的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换个高压包吧
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