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C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如果笔记本的EC坏掉了,大家更换EC后,里面的代码怎么办??

网友:
有代码的找同型号来找换。没代码的直接换新芯片。这个问题并不如楼主想象的那般突出,有代码的EC因为有内置ROM,价格比没有代码的EC要高。在笔记本处处讲Costdown的今天,EC的代码和BIOS共用芯片已经成为越来越成为普遍趋势了。

网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
没有代码的EC,找一个换没有问题。
但是有代码的EC,更换了EC还需刷代码。用其他本子拆下来的换上,又不能保证手里一定有呀!是否需要像BIOS一样有专门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
有程序也不好刷呀!编程器支不支持、有没有转接座都是个问题。

网友:
继续请教无边思绪,那你的意思是以后的趋势是EC代码大多将在BIOS中,采用的EC都将是无ROM的EC,只要BIOS正确,换个EC就没有问题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A:
可以这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理解

非常感谢。这方面一直很疑惑!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