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6开机无显,跑35

楼主(2008-07-23):
今天测的这块主板是FOXCONN的946,跑的代码是35。清CMOS后依旧,维修思路,所有主板在跑完代码后,均清遍CMOS后再试,(有时代码会变。),跑的代码是35,和内存有关,将内存插到第二个插槽后有显,判定是内存相关故障,测AD值,无异常 ,时钟正常,量电压的时候,VTT为1.8V,量VREF电压为0.3V,正常为(0.9V+-5%),取下并联在1脚的电容后,主板OK.

网友:
为什么要取下并联在1脚的电容?

网友(2010-01-24):
1脚的电容是电解的还是贴片的啊?

网友:
VTT滤波电容漏电导致不过内存。不过跑35为什么就是不过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