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 9T15GH 冒烟了

楼主(2008-07-23):
asus k8v  9T15GH 冒烟了 请各位看看用什么可以代替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MOS管,以后请说得详细一点。
AP9T15GH的BVdss=20V Id=12.5A

一般的15N03就可以替换了。(BVdss=15V Id=30A )
主板上常见的60N03(BVdss=60V Id=30A )也可以,就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请详细编辑你的帖子~

网友:
查后级,后级可能短路了.....

网友:
现在我换上了,但是内存没有供电呀,这个MOS管的供电是直接从5V经过一个102排阻接MOS的G极的,现在G极上电压才1.02V,不过排阻的另一边是5V呀,D极3.3V供电正常呀,S极输出电压很低呀。内存不工作。诊断卡显00

网友:
你意思是控制极电压低,拿掉MOS管看看PCB板上G极测试点电压如正常,重换MOS管.还不行,冒烟冒了北桥了

网友(2009-02-25):
p45n02能不能代换

网友:
I/O都是什么呢  详细解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