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07P电路屡损开关管(7N80)求助

楼主(2008-07-23):
接修一台菲力浦107S51显示器,故障现象,保险炸裂,开关管7N80级击穿,开关管S极对地的一个二极管击穿,其他无异。
将损坏元件更换后上电再次损坏保险和开关管,将电源IC   TEA1507P更换后还是如此,还有些什么需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修炸电源的,换件后最好串上灯泡,以防有未测出的短路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坏。
屡烧开关管,检查反峰吸收电路,激励电路以及电流检测电阻等

网友:
检查光耦及431,还有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炸电源的,换件后最好串上灯泡,以防有未测出的短路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坏。
屡烧开关管,检查反峰吸收电路,激励电路以及电流检测电阻等

谢谢帮助,但这些都检查过了,现怀疑是开关变压器.........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哪个保护电阻开路
  比如开关管的源极保护电阻

网友:
开关管S极的反馈电阻和二极管。还有开关变压器的负载。
开关管D极的尖峰吸收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检查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很少.楼主还是重点查一尖峰吸收电路,激励电路、1507P及周围电路、电阻!

网友:
我的经验是电源部分开关管 驱动芯片炸裂,在换新器件以前,把所有器件检查一遍,找出隐患,修理速度大大提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分析,受益非浅;
1.开关变压器的负载端应该没问题,因为通电瞬间即烧保险和开关管;
2.1507P外围电路的元件均离线检测无问题;
3.尖峰脉冲吸收电路元件检测无问题;
维修陷入困境,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通电即损坏开关管的?

网友:
电容容易变质。认真检查一下。。吧。

网友B:
现查到开关变压器次极的一组,对地电阻仅为5欧,经过二极管(编号为6154)通向视放尾板,因无图纸,不知该组电压为何处使用,这个电路图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你肯定没有查,就是杂波吸收电容,看看有没有放炮,烧裂,它损坏后造成开机烧保险和开关管

查了的(221K 2KV)。我上面说到的有问题的那组供电通向尾板,拔下尾板阻值恢复正常,这会是什么引起的?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查到开关变压器次极的一组,对地电阻仅为5欧,经过二极管(编号为6154)通向视放尾板,因无图纸,不知该组电压为何处使用,这个电路图谁有?

仔细理一下电路.是不是测到灯丝供电了哟. 屡损开关管.修这种问题一定要在保险处挂上灯泡再修.修到你认为正常了再去上保险.

网友(2008-10-07):
刚接一台107S51,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望楼主给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