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旋风 Power 9518Pro智能版黑屏

楼主(2008-07-23):
手头有一块火旋风 Power 9518Pro智能版 无法装驱动,一装上就黑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想刷新下显卡BIOS但是无法找到。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忙~~给我给思路去维修。

网友:
检测一下北桥的供电?

你安装的驱动程序正确不正确?

网友:
这个跟主板没有关系~~~~跟驱动也没有关系~~~换了主板还是那样~~~驱动是官方下的换了N个版本都没什么改善。

网友:
你的具体型是什么啊,多少M的,显存是多少秒啊,告诉我啊,我帮你找下子。

网友:
火旋风 Power 9518Pro智能版 产品规格
主要特征:
  --ATI Radeon9550 256bit强劲图形处理单元
  --128MB 128bit DDR SDRAM 高速显存
  --采用 i-Cool智能风扇,散热能力更强、运行更可靠、运转更安静
  --支持DirectX 9.0,OpenGL1.4
  --支持DVI-I和S-Video输出
  --针对Intel P4 SSE2和AMD 3Dnow!特殊优化
  --支持AGP8x规范

网友:
潘师傅说的在DOS测是用软件测显存好坏吗?这个我倒是没有测过
不过那显卡在XP里面不装驱动是很正常的~~只要一装驱动调了分辨率就黑掉了。系统没死机。

网友:
采用 ATI Radeon9550 256bit强劲图形处理单元
   采用 128MB 128bit DDR SDRAM
   核心 采用256位单元架构
   采用 U-cool/冰翼热管散热器
   核心 /显存频率:400/500MHz
   采用 9600XT显卡BIOS
   支持 DirectX 9.0,OpenGL1.4
   支持 DVI-I和S-Video输出
   支持 AGP8x规范
我查过你的资料了,这个显卡采用的9600XT的BIOS,频率超高的.我现在给你两个,
全是AIT原厂程序,一个低频的,一个是高频的,
自已下载试下子,好了说句话,要是能亮还是装了驱动黑屏就没办法了.估计核心问题.

网友:
第二个是405 /500 ,第一个是是标准的,250 400

网友:
好的我下来试试~~~兄弟在这里先谢谢你了哦。

网友:
我刷了第一个BIOS开机花屏~~~不得已再刷第二个开机黑屏。。。。。。郁闷了这下~~~~

网友:
我现在去吃饭先了,等下我回来再帮找几个,你再试下子,不过第一个是原厂的,可能与你的显存不太一样的吧,速度不同,还有你将你的显存型号报上来啊,我再帮找下子。

网友(2008-09-20):
我要经验。。。

网友:
怎么下不了?
郁闷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莫名奇妙的刷了BIOS,但是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主你装好驱动之后有没有重新启动过,如果是在重启过后就黑屏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装好驱动之后不要马上重启,先改一下分便率,然后再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3):
谢谢主板狂发的两个测试软件

网友:
9600S可以刷9500的BOIS吧

网友:
刷了会不会黑屏或花屏啊

网友:
你是不是装机的时候,没插显示器,进入系统就黑屏,显示器显示我信号输入,但系统运行,建议重做系统,为什么我讲不出,但这是我连续多装系统发现的,工作台小就放了一个液晶,比较忙,这个系统钢管好,接着拔下显示器插在第二个主机上做系统,等第一个释放好后插上显示器后黑屏,重启,跑完滚动条后就黑屏,只得再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