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高手们给点思路!!!

楼主(2008-07-24):
修个全利文电源,是保险炸了,四个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我全换了,Q1 Q3和旁边二极管也击穿,换上后有+5VSB,但转接绿和黑,无任何反应,我现在要查哪里啊?请高手们给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只是修好了辅助电源,主电源和相关的控制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主电源是不是从大电容旁边的的散热片下面那两个一样的管子那查起?控制电路是不是从TL494那里查起啊?

网友:
先确定 494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看换个494试下!

网友:
我的和你差不多,但我换后,没5VSB,大电容正极没有300V电压.我也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我比7楼的幸运多了,换了个494搞定,太高兴了!谢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