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00 BIOS中硬盘系列号 识别带感叹号

楼主(2008-07-24):
ACER 3200 BIOS中硬盘系列号 识别带感叹号。。
转接线加焊过。没问题。不能正常识别硬盘系列号。

网友:
你这个问题以前,我修过,他是因为,硬盘接口没有上好,你把机子,拆了把硬盘接口上好,在开机看,你就知道了,这是硬盘和主板上的接口没有上好,和对好的原因!~~~``

如果还没有好的话,你在看一下,硬盘接口芯片!~~

网友:
一般是硬盘接口的问题,但是硬盘固件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哦~

网友:
查接口部分

网友:
感谢以上朋友热心,接口我加焊过,还是不行

硬盘在别的机子上分区做系统正常,所以硬盘没问题。

怀疑是数据线,主板那头是扣压式的,也加焊了,没解决。暂时无法代换测试

网友:
有没有重新那个硬盘在这个笔记本上测试看看呢?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多,三星硬盘出问题的多

网友:
硬盘烂了 拿去 修吧!!!

:lol :lol

网友:
硬盘没问题。别的硬盘上这个机子也出现感叹号。。。

网友:
客户拿维修站去了。那边说是板子问题。。最后还是没搞出最终结果。。。。

网友:
呵呵,维修站就是这个水平,什么问题从大的角度上讲都是板子的问题,呵呵,估计不会让客户更换主板吧?到底是板子什么地方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硬盘的数据线直通南桥的。如果确定硬盘OK,肯定是南桥。当然如果有线连接的话,线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