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FF的维修

楼主(2008-07-24):
1、一捷波775针(穿针)P5V5P-X,显示FF,查CPU主供,时钟,复位,PG均正常,内存、AGP、PCI测试点电压都正常,试压U座,NB点复位针无效,查BIOS有时钟上,复位,刷两种版本的BIOS都无效。无示波器,用指针万用表测开机时帧信号电压,无跳变(个人观察:如有跳变,则BIOS已被选中)。静下心来,查看“工作条件正常,跑FF”专题中孤帆版主所说,本着先易后难,拆掉75232芯片,再开机,跑码了。本修理过程中没什么技术可言,与大家分享这种成功心情。
2、一845GL板,显示FF,查假负载上CPU主供,时钟,复位,PG电压正常,而停止时钟,休眠控制,中断控制等几个电压不正常,测AGP旁场管1.5V输出只有零点几伏,换此管OK。(收获:以前只遇过此电压会影响CPU复位电压)

网友:
看来修板还真不能忽略了75232

网友(2010-01-07):
75232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0-03-27):
75232是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