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 南橋為 vt82c686a blos是s61 的板子問題求助(原来要上显卡和键鼠)

楼主(2008-07-24):
此板開機疹斷卡不顯碼,換過一個時鐘芯片 W144H,能顯碼為FF或F0 ,接著把CPU槽旁兩個大管換了,可以跑碼了,但跑到06就出現內存報警(3聲嘀),過後還能繼續跑碼,跑到42才停下。    內存插過無數次,換過,清潔過,都不行。

   請指教這個維修思路。  謝謝

网友:
把你用万用表测得的各项数据写上来!

网友:
你好版主,請問主要是哪些數值?是對地阻值還是各項電壓的值?   請指教。

网友:
TNND  还有这样的事情,非得把显卡和键鼠接上就可以过内存了. 怪事,记得以前不会这样的.  非要接显卡和键鼠才能开机是就主板方面设计问题,还是某个地方有问题的原故?

 且怎么跑码到06时主板就报内存错的警(三声嘀 嘀 嘀),但还是能跑码,一直跑到42.

   以上这两点谁可以帮我点明一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