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勋章 MX440-8x维修求助

楼主(2008-07-24):
红圈处的三个元件值是什么?我的好像烧了,主要是电阻值
R1=???,R2=???,C45=????
谢了
[
]
维修求助

网友:
A2 A3的信号脚,我查了5200的公版电路图是0Ω。楼主你也可以找其它类似的实物卡来看看

网友:
应当有两个是0的电阻,有一个电容来的,好多显卡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