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3.3V对地阻值小

楼主(2008-07-24):
一顶星815主板测ATX橙色3.3V对地阻值小。用二极管档只有18的数值并鸣叫。请问橙色3.3V对地阻值小在有些主板上是不是正常的?这款能正常通电不会自动断电保护。算不算正常?如果不正常应该查哪些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ATX+3.3V短路的维修

ATX+3.3V   橙色        ≥30Ω(早期主板PCI没有3.3V,阻值可能为无穷大)
①I网卡芯片
②I/O芯片
③时钟IC
④南桥
⑤北桥
⑥声卡IC
⑦MS-X

网友:
同楼上观点!!!!有负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