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00 电源短路 维修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7-24):
HP NX6300 电源短路 维修后无法开机

这个型号的电源变压器是大口带针的,线内部破裂造成短路,无法供电和给充电池,插入笔记本什么灯都不亮,但笔记本本身还能正常工作,直到电池用完。

更换变压器线,测试输出电压正常工作,插入笔记本后,供电绿灯亮,充电黄灯亮,一秒不到后一起灭,紧接着开机绿灯和硬盘灯一起一闪即灭,伴随着非常轻微的“啪”一声,再隔1秒左右,又重复循环。

以为是HP通病,移除24703,但问题依旧。应该也不是MAX1987之类的问题。原装电源变压器,排除坏的可能。DC接口也没有任何松动。

求教高手们,我还应该从哪里检查?

网友:
:L :L :L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24703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楼主问题没说清楚, 插电源时是带着电池还是没带电池?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具体是哪些元件啊? 插电源时不带电池,就是一块空板,内存CPU都卸了

网友:
把高低端都换了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