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24):
asus  p5gpl主板奇怪故障
此板加电源  一上电就停    断开cpu  12V供电   清COMS   可以加电   发现 时钟芯片  有点发热   如果不清COMS  故障还是 不加电  于是查cpu 12V供电   没有发现短路的   很奇怪   无解中
请教高手指点
加说明一下  此板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就中午 吃了饭 再看电脑  就断电 开不了了   发现 主机电源也坏了

网友:
建议

应该和南桥有关!清CMOS后就OK

网友:
洗南桥,加焊南桥。查CMOS电路正常否?

网友:
换晶体,和谐振电容/。! NB ,COMS电路/。

网友:
把cpu假负载拿下来可以启动   cpu电压主供电1V   上了真cpu
一转就停   上假负载也是一转就停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应该查哪里?

网友:
有无换CPU试下,如果CPU问题都会有这种像。还有华硕主板有时电子无电了都会造成怪现像。

网友:
电子有点的   才换的新的
问题还是查不出来   不上cpu   可以上电   查了 内存没有时钟 但有供电电压2.5V
pci曹  无时钟  无复位   但复位脚有电压3V    不知道往哪里查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教高手啊    无解中 。。。。 :L :L :L

网友:
先确定CPU供电处有无短路

要区分开是因为短路导致的保护,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断电

网友:
供电场效应软击穿,楼主换掉试试

网友:
我估计与 CPU供电有关。时钟坏的很少

网友:
空班子是可以加电的呀      就是不管你是上真cpu  还是上假负载  都是一转就停
我用万用表测了供电场管  对地阻值也很正常   没有短路的呀   所以我比较 郁闷  高手建议个方法吧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了与你一样的情况,把CPU供电电容全换掉吧,试下,我就是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