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 MS-6378上U掉电

楼主(2008-07-24):
如题···上假负载等一切正常···供电 时钟 复位···但是一上CPU就掉电···这是该检修哪里啊?
cpu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CPU挂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换起他的U呢.还是一样的状况吗。.如果不是话。那你的U就挂了。.如果不是那就重点检测CPU供电部分...

网友:
测给CPU供电的MOS管看正常不。。还有测下给北桥供电那个管。。我碰到给北桥供电管坏掉,导致上真U就自动断电

网友:
我碰到过,是U挂了。

网友:
AMD的CPU这么容易烧啊····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CPU挂了462的特别爱坏,在不行换电源IC.

网友:
没有CPU了 网上买了两个···估计是U烧了···主板我刚买的9.9成新二手的··40一个
有结论了 在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