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台新的快克936A还是旧的白光936好呢?

楼主(2008-07-24):
价钱差不多,快克的也是24V芯,和白光的一样。
安泰信就不考虑了,主要是发热芯电压怪怪的,用26V。
有经验的帮我出点主意吧,受不了黄花905了。

*******************************************
两位老大出马,还有什么好想的呢,决定了。

网友:
建议你买快克的,现在国产的好品牌的936与白光936在技术上已经不相上下了.

对于白光936你买到的肯定是2手的,继续是二手的,就存在一个是否是洋垃圾的问题,很多洋垃圾在运回国内的时候,有可能进过海水的,所以质量不敢保证,要是国内一直使用的行货936,成色较好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否则就买快克936吧.

网友:
淘宝上安泰信的很多,快克的很少,快克官网上都没有936A的介绍,因为和白光的很相似,怀疑因侵权而停产了,买他的969又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网友:
白光淘宝一个卖的
主机150+个不知是白光的50手柄,
我买的是快克的936A感觉是进口芯的160买的,开机10秒左右恒温,据说换芯是10块,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呢,手柄与白光接口一样的,好象可以代换着用!
安泰信是自己的芯,就两根线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白光936,目前有四台。全是二手买进的,感觉质量非常的好。就是 焊无铅也没有问题,有两次不发热了,以为发热芯坏了,谁知道是接触点的焊锡掉了,还是无铅的焊锡掉了发热芯还没有 烧掉。控温非常的好。这是快克无法可以 相比的。我的白光936是70元一把买进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160元的快克936A卖?

网友:
网上没有快克936A卖,只有969A,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我想卖的就是无敌大烙铁所说的二手白光,最可恨的就是快克的网站很垃圾,自已的产品都没有SHOW上去,如果不是大家说好,我还以为是山寨厂呢!

网友:
如果是我就选择二手白光936,能够买到942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沈阳
小北手机市场买的160

网友:
要是有真正的原厂HAKKO的936当然二手也好了
要是没把握还是买快克或者安泰的吧
还有三剑936听说是日本芯的
我这卖170
千万别买85那个936A

网友:
无敌大烙铁买的快克936A真便宜啊,现在这种型号好象绝种了,只有969A卖,要230元。
二手保原装手柄要70元,主机150元,两个不同地方的卖家,运费DOUBLE,和新的快克969A一样价钱。

网友:
QUICK 936 300RMB 左右,一点不比白光的差。

还是支持国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是买969A吧

网友:
我买的快克可能是假的才花了150元,里面连恒温电路都没有,只不过是个调温烙铁。真是便宜没好货呀

网友:
真的有假货呀!感觉安泰信出货量大一点,不过我就是不喜欢26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