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533-X上CPU不通电..不上CPU可通电.....

楼主(2008-07-24):
P4S533-X上CPU不通电..不上CPU可通电.....装上负载有CPU电压。。电源IC换了还是一样..MOS管全部量了也没问题。。。
cpu

网友:
检查芯片外围线路

网友:
强行可开机的话..那样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啦
强行可开机的话..那样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
我强行开机了一下跑数了.. 这样芯片外围线路应该不用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