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充电

楼主(2008-07-24):
本人从2手电脑店买了台WINBOOK6030笔机本用外电源对电池充电一插上去显示电池100%拔下外电源电池容量0%冲电灯一直是绿灯

网友:
还是 换电池把 ;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池剖开,里面有几组电芯串联,一般只坏一组,换掉即可.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的对,换组芯就好了

网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2009-04-04):
顶啊,这个要的

yzz163 -30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想问一下,换电芯不用点焊机可能换吗??

网友:
看一下,充电管理芯片,或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