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必看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ASUS P5GE-TVM主板.
此主板现像不亮,后来我将主板上的LM324与显卡供电的管子换掉OK.
开机自检后提示:1.updating escd ........success
                           2. verifying dmi pllol data....... 前提光驱与硬盘连接在主板上时
有的时候只提示其中的一项!个人觉得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可是换了个硬盘还是这样的提示!如果主板不插硬盘光驱的内容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只要插上硬盘就提示上述的两项了!在BIOS里我将HDD S M A R T capability 无论是启用还是关闭都不行!当然我将版载所有的硬件都给关了!请问题我该怎么办呢?如何查呢?如果你告诉我是南桥的问题那么请告诉我,如何检查!如果是南桥的问题那么我用PCI转IDE的卡可行吗??先谢谢了!!

网友:
能用就行了。管他什么。。。。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刷前把原来的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