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机一会儿黑一会亮

楼主(2008-07-24):
有一台联想17寸纯平的显示器(型号为LXB-HF769A),客户送修时说是雷击了。查后发现保险丝烧断,换保险后开机正常,图像也正常。但是使用了一断时间后,会出现间歇性黑屏现象,一会儿黑一会儿亮,不停地这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刷新率为60HZ)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跟电源有关系。然而你说的故障一般是空焊造成,AOC的机器闪屏的补焊再说

网友:
不是AOC的机器,是联想的机子。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次级还有问题,您要重点检查电源,当然虚焊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网友:
补焊撒 尾板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印象中该型号应当还是AOC代工的

网友:
雷击的机子就重点检查电源,这对我启发很大。
这个机子的电源部分是由电源厚膜FS8S0765RCB组成的,粗查了一下就发现了坏件,原来是电源厚膜的1脚(内置场效应管漏极)与300V滤波电容之间有个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换了它,就OK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