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诊断卡跑FF

楼主(2008-07-24):
一个asusp4p800 se主板,拿来时候还可以点亮,但是有吱吱响声,后来就自动断电啦。经过几次掉电后就跑FF啦,上cpu后现测试电压如下:北桥:1.56V 南桥3.3V 内存供电2.58V cpu供电1.39V bios刷过。而且现在跑FF过不长时间就会自动断电。发现cpu十分烫手。请大家帮着看看还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主供电场管有性能不良的可能上假负载测一下CPU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上假负载供电电压1.85V

网友:
cpu的ad线有490多的还有510 520多的算不算正常呢。

网友:
看来是U座有问题了

看来是U座有问题了,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看看

网友:
cpu的ad线也打了啊。能是座的问题吗?

网友:
UPU的座子可能有虚焊。要不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的是CPU的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那请说说该怎么处理呢??cpu座我已经加焊过啦。怎么很明显看出来是cpu的供电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