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帮忙呀!

楼主(2008-07-24):
这两天主板断电数小时后,开机,卡不跑码,CPU风扇正常,卡上的复位灯常亮,也就是复位不正常,反复开关数十次,才能正常起动,起动后不定时死机。有时能正常玩数十个小时!晕了!帮忙!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先确定板上的各个供电,及时钟是否正常先

网友:
先换32K晶体
1、先换32K晶体
2、清洗南桥
3、加焊南桥
4、还得注意一下板上的电容

网友:
今天天我测CPU场管,笔尖无意碰到了G极和中间的,主板立刻断电,再次加电无法启动,强制加电无反映了!晕死了!越修越坏了!CPU四周场管是09n03la四个 06n03la四个,这下惨了!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