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GP显卡不显示的求救

楼主(2008-07-24):
今天早上接到1客户拿的精英主办 加电 代码跑26 BIOS 报警1长2短 怀疑是AGP插槽着块有问题 检测发现 AGP 3。3V 1。6V 5V电压正常 给显卡供电的MOS管电压也正常 换过14。3 25。0 着2个  晶振 现象依旧 插上扩展槽那中显卡 显示器能亮 怀疑是给显卡的信号传输不过来 求教 有修好过次问题的大哥 (一前修好过一块一问题的扳子 换了个14。3 晶振就好了)

网友:
按压NB是否虚焊了?

网友:
查AGP 12V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南桥 北桥 IO 我都按过 显卡我有换过 就是显卡输出没信号啊 。

网友:
直接加焊gpu吧,行就行,不行就再买一块吧

网友:
着个板子客户太急拿走了 》下次有几会一定把各位大哥说的方法都试哈 。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