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简单问题

楼主(2008-07-24):
有个杂牌电源,发现保险丝断开和2个二极管击穿,这二极管是整流后到大电容的,换掉后,在待机情况下测200V的大电容正极一个电压只有95V,一个只有45V,2个大电容和旁边一个220K电阻都换过还是一样.
KA7500B 4脚0V,LM339 13脚也是0V,这2个没换...待机下紫线和绿线没有5V输出,这2个5V是哪个元件产生的,一般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
检查整流桥和防冲击电阻。

网友:
哪个整流桥是不是4个二极管连起来的哪个<防冲击电阻是不是哪个标有TH1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多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