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源问题

楼主(2008-07-24):
一台杂牌显示器,用3842控制,开关管坏,拆下管,测量7脚电压,从11V到15.5V之间变化,8脚电压在2.5---5V之间变化,6脚电压在0---12V之间变化
用稳压的17V输入7脚后,8脚为稳定的5V,6脚电压还是在0---12V之间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啊,高手请指点一下吧?
(未安装开关管测量的)

网友:
查一下7脚供电,7脚的稳压管 滤波电容 ,还有6脚的电阻二极管。
3842 本身坏

网友:
如果3842正常的话只有7脚有稳定的大于8V的电压~~8脚就会有稳定的5V输出~建议楼主换一下3842

网友:
拆下3842用稳压在5脚7脚给个16V的电压。。再量其他脚的电压。。测3842本身是不是好

网友:
修这个机,都换了些什么元件呀?
你不说清楚,怎么修啊。

网友:
3842电路如果开关管坏,
一般IC3842也坏。
还在开关管的限流电阻一般也会挂了!
IC 6、7角的重点查一下。
验查完电路无问题可以先不安装IC3842和开关管,看7角的起动工作电压16V以上3842才能工作!然后再装3842。正常后再装开关管。这样一来保险又可以防止大面积的烧东西。节约成本!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热心解答,明天去买一个3842试试看

网友:
更换开关管。IC3842.  检查3842  3脚和6脚上的所有元件。检查开关电源次级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42的7脚必须达到16V的启动电压,8脚才有稳定的5V输出.

网友:
今天买了3个3842,换上都不行的啊
外围的元件基本都检查过了.
现在情况是:如果不安装3842,7脚电压有18V,安装3842后,从11V到15.5V循环变动,1脚电压在0--5.5循环,2脚电压在0--1.25循环,3脚为0V,4脚0.3--1.9循环,6脚0--12.5循环变动,8脚1---5V循环.
如果不通电,7脚和5脚间加17V电压的话,1脚电压为6V,2脚为1.35V,3脚为0V,4脚1.95V;6脚15V;8脚4.95V
现在不敢安开关管,怕一通电就烧管.
上图了,那一小段红线是因为启动电阻太热,为防止焊点松另加在电阻引脚上的

网友:
6角的驱动电压有没到开关管呀,你换的限流电阻是多大的呀!
把起动电阻也换了!

网友:
回楼上朋友:6脚驱动电压到开关管没问题,限流电阻0.22的,起动电阻27K的

网友:
3842 不上开关管六角电压是不断跳变得,这是正常的,可以上开关管啦,只要输出没有问题,你已经修好喽

网友:
请问:不安开关管时,3842的6脚电压0--12V循环变动是正常的吗?

网友:
看你发上来的图片看
你那个300V的滤波电容冒顶了~
在我的维修经验中
爆开关管的情况下
在更换过3842和限流电阻及3842电源脚的18V稳压管后就可以大胆地装开关管了
因为在不装开关管通电测量是会有电压波动的

网友:
今天换了那个300V滤波电容,装上了开关管,通电后,指示灯亮2秒就熄了,电源也无输出

网友:
电源次级有无短路?

网友:
没有按开关管测得的这种电压是正常的,3842需要一定的启动电压,当电压达到起振要求时,它开始工作,自身耗能,使其启动电压变低.但此时如开关管工作,则会从变压器中引出一个电压,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一般都有二极管整流.给3842 的7脚供电,以供其持续工作.你没上开关管,当3842一工作,电压变低,它停止工作(3842内部的欠压保护功能动作),当电压上升到一定时,它又开始工作,如此反复,所以你所测得的电压在不断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