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 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8-07-24):
今天刚接了一个,三星P28 的机子,他的问题是开机点不亮,可以跑1A以上,到后面就在0.9A那里不动了,就是用测试卡,他跑00,就是CPU 供电没有问题!

不知道那位师傅,以前修过这个问题!~~

就是以前我也修过跑00的机子,不过和这会的不一样,以前修的是,北桥问题和CPU座,但这会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就是我刚给我师兄打电话,他修这个机子修的多,他说是显卡坏了,不知道,大家以前修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测试卡一直00?只能说明你的卡不支持这个本子!
如果最后档到00就那就看之前的代码是多少!
如果这个本跳过次到了1A一般认为应该已经到显卡或要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跑00,从一开机就是00了.就不跑,但放到好机子上,就可以跑过,我以前也用这个卡,修开机就是00的机子,机子修好了,就跑起来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
ATI 9000 IGP
RC300MB
216CBS3AGA21H

网友:
这个板子的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说他这个本子是二手的,买了才一个月,放了7天在开机就这样了,我拆天机子,一看这个机子的,显卡是做过BGA的,
  还有就是别的也看了,也没有看到问题
我就做了一下BGA 还是一样的,我想发一个显卡换来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楼主高手哦  说话好多还有  还有  还有  我都看晕了    还有就是还有时钟你检查过吗还有检查时钟的时候看有没个T2的芯片  一起换了试试  呵呵 还有就是还有下回少来几个还有吧  还有就是看着这么多还有你累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幽默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实话,我语文没有上好,知道说错了,改了,
但没有你说的那个T2的芯片,还有就是,有三星P28的图纸,但我只有40的那个,下的话要70,我下不了,
如果是时钟芯片那里的话,怎么查啊?
时钟芯片我以前没有查过,给点想法可以么?

我昨天发的显卡,今天可以到,芯片到了换一下看了!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的,没有好,BIOS也写了,还是一样,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外接行不行,去内存看电流跑到多少。再不行,你就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的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