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S5MG/GX +5.0A跑41的维修

楼主(2008-07-24):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今天碰到个基础维修的,发上来大家借鉴下,活跃下论坛的气氛。
1 概况:         主板:ECS L4S5MG/GX +5.0A   478架构
      NB:S650GXB0
           SB:  S962LUAC1
           IO:IT8705F
           BIOS:W49F002U
           CLK:ICS952001AF
2 故障现象:可以正常触发,U工作后测试卡跑CI--C6--O5--OD--41停止,此时有急促短鸣报警,显示器不亮。
3 维修过程:
  41的帖子很多,多数故障集中在内存,BIOS,IO几处。
  1》首先检查内存相关,供电时钟以及各个点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2》接下来考虑BIOS问题,论坛里有四五个相关程序,下了4个进行刷新,有2个刷完后内存都不过,一个FF,还
     有一个故障不变,依然是41。中间换过芯片刷,没有效果,所以将思路转向IO相关。
  3》下75185COM口芯片,开机故障不变。
  4》测量IO的工作频率正常
  5》开始动手换IO,剪板的换一个上去,晕了,FF;继续换第2个,41故障不变;不甘心继续换第3个,上电居然
    RST不正常,同时IO发烫-----不用说肯定是坏的。一口气换了3个上去都不行,自信心有点受打击了, ,但是
    考虑到不至于整SB吧,所以找第4个IO换上去。各位看官猜的不错,这次总算听到滴的一声,显示器亮了。
   6》为了验证故障点,加上75185,OK;再换回原来的IO,又是41,至此确认是IO故障导致跑41。
4 总结:修板首先要有理论做指导,维修时除了要细心测量,耐心和恒心同样必不可少。此板其实故障非常简单,发
        此帖的最大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凡事要认真,要细心更要有耐心。
5 针对论坛里关于此板的BIOS有错误的情况,所以特意将BIOS传上来,希望大家维修时少走弯路!谢谢!
  附此板图片和BIOS文件:

L4S5MGGX +5.0A.rar

网友:
???问个问题?

前几个换的I/O不行,是因为你上I/O有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跑码41     内存- BIOS-cOM芯片- IO  今后就按这个顺序来查

网友:
下75185COM口芯片跟这个有关系的吗?

网友:
我发方正BIOS的时候就有一个论谈里的人管我要BIOS,说他下了我的BIOS还是档41,我叫他换IO,IO型号应该是8705F ,我去年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一般是先换IO后刷BIOS,因为这样可以确保IO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