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硬盘的新手级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想问一下。用PC3K能修复找不到的坏硬盘吗??。!~!~  前提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不考虑硬盘坏的情况,只要是找不到就可以。不论是ISA还是PCI。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前提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 让人汗啊

用PC3K能修复找不到的坏硬盘吗??。!~!~  这是可以的。

前提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  让人汗啊     如果头坏了得开盘换头的。

网友:
晕!盘片坏了换盘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