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50P4,PG电压正常,PS-ON 电压3.68V正常,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8-07-24):
朋友才买3个月的电脑,电源坏了,他以为是保险坏了,自己打开看看,保险丝好好的,倒把封签搞坏了无法保修.送来叫我帮他看看,我检查7500各脚电压正常,后查出两只2SC2625开关管B C极短路,接基极的1欧小电阻开路,但电阻外皮也没有变色,因手头没有2SC2625,找了两只BU508A,两只1欧电阻换上,心想应该搞定了,开机还是不启动.查了开关管附近的零件都正常,最后终于顺线路查到接TL494第八脚的2SC1815在板量有点不正常,把管子拆下一量阻值不对,换上C1815,风扇终于转了,用表量了各组电压正常,收工吃饭.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也常遇到这种情况,还有个航嘉电脑还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