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7-24):
手上有一台子DELL D500的机子,故障为不开机。触发后恒流源的电流为0。55A左右,5秒钟后断电。诊断卡跑马28,怀疑是内存有问题,经查,内存本身没问题,内存为DDR,工作条件没问题。求助各位前辈。请赐教。
不开机

网友:
你不上内存看一下跑多少,还有就是你看一下,开机的开关那里的灯闪不闪,
这个机子,爱出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暗夜星辰的回答
不上内存的时候跑A0,开机时,开关那里灯会闪烁。内存加焊过了。

网友:
断电了,一般都是保护了,你怀疑内存部份有问题,你先断开内在的供电嘛.不行你又断

网友:
显卡做一下..

网友:
跑28就是内存不过 在DELL机器上会显示为后面2个灯闪 最好仔细测量内存槽子的各部分阻值 确定加焊好了的话就改考虑北桥了 要不先用手压压看判断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子~~ 跟LZ形容得一样, 正打算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