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助鉴别一下这个快克969A焊台是不是真货,就要买了。

楼主(2008-07-24):
淘宝找的,但官方网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A:
是真的
官网上你找936也同样是没有
基本属于淘汰产品,
现在主力都是在卖无铅焊了

网友:
既然是淘汰产品,我想还是买二手白光算了,现在无铅的还要六百以上,等顶不住再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
官网上你找936也同样是没有
基本属于淘汰产品,
现在主力都是在卖无铅焊了

在坛里动不动就能听见有人说XX桥是无铅的,拆时要注意。。。

冒昧问下,无铅焊的设备……(偶真的不懂,它们仍变向的是风枪和铬铁吗 )很神秘!给个解释
一般价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就要这个969A了,再加上一个3C的头,不知道买一个60元左右的白光头好,还是8元左右的普通头就行了了。

网友:
买普通的吧  白光的一般都是无铅的 买回来用在有铅板上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