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注意事项

楼主(2008-07-24):
1、上电前仔细检查板卡有无明显短路及烧毁情况,工作台面是否有金属导体,如有应先处理再加电测试。
2、加电前注意检查板卡跳线设置情况,检查CMOS电压是否大于3.0V。
3、加电过程严格遵守先连接板卡上各个电源接口,再连接市电的原则。在断电的时候先断市电再断板卡电源。
4、在加电中严禁对部件进行插拔,即应该在完全断开市电后再行插拔。
5、在加电后应该即刻观察板卡情况,有无异常(元件烧毁,发热),有异常应即刻断开市电。
6、在加电后利用工具(万用表等)对板卡进行测试中,首先应选正确的档位进行部件的测量,表笔应垂直接触被测试点,防止因为表笔导致短路的情况发生。测试的数据应与正确值对比,避免盲目下结论。
7、在使用风枪,电烙铁等工具中应注意是在断开市电以及电源与板卡连接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并且必须取下CMOS电池。
8、风枪,电烙铁等工具由于是高温发热工具,在使用时严禁人体直接接触发热部位,必须保证发热部位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用风枪对板卡进行操作时应使风枪嘴位于处理元件的正上方,使被处理部件均匀受热,避免损坏周边部件。
9、风枪,电烙铁应有专用的安全放置架,在不用时严禁随意放置。
10、焊接部件应该注意部件的安装方向,防止错误的安装导致的短路烧毁部件。
欢迎指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