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练脱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开始挺正常,到最后两三个引脚,总是会留下一堆锡,从左向右拖,右边一堆,该从右向左拖,左边留下一堆,都是两三个脚粘连

用的是936+2C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烙铁头太小

网友:
板放斜45度试试看。

网友:
再试试

谢谢张先生

网友:
连锡的地方再加点助焊剂,实在不行用吸锡线来弄掉

网友:
谢谢

助焊剂已经很多了,吸锡线倒是没用,

刚才试了一下倾斜45度,果然灵

焊锡由重力作用流到烙铁头上

网友A:
你用拖的方法,用刀头的好用。你试下子肯定行的,板要倒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拖的方法,用刀头的好用。你试下子肯定行的,板要倒着点

谢谢

改天再买个刀头

这些东西是新买的正在练习

网友:
我一般是用松香
吸锡线我都是剪块监控用的信号线
抽里面的屏蔽层用

网友:
果然是好办法,啊,好好好。